关于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25):
如果和PLC进行串口无协议通讯,是ASCII模式,比如发送数据 a88b  到PLC得某个存储空间里,那存到存储器里面是该数值的ASCII码还是将ASCII码转化后对应的值?如果是对应的值,那么a ,b怎么存放在存储器里呢?PLC存储器都是数值,如何对待字符呢?

网友A:
a88b要转换成对应的ASCII的: 61 38 38 62

网友B:
貌似通讯协议里面没有小写的字母吧

网友C:
呵呵;看一下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也许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D:
搜索不到的原因可能是:

信息还处于待审状态,未被审核;
信息审核没有通过;
信息暂未被中华工控网收录,因为数据库更新是有周期的,如发布5天后仍搜索不到您的信息,请致电中华工控网客服热线0755-86369299咨询。

网友E:
如果你使用西门子的PLC,那个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如果这些协议中出现的只是F以内的字母的话,也就是十六进制的话,直接可以看到数据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