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新手请教,松下MSDA013A1A跳16号(过载),哪部份配件问题?

(确定是驱动器的问题,换另一台就好了,这个故障偶尔出现)

网友A:
这个是松下A系列的servo吧!
故障可能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1:内部某些部分的元器件老化
2:参数调整问题

网友B:
这个是A系列的松下产品。出现这种问题的 原因很多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