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注塑机维修工作的核心是故障的判断和故障的处理。它涉及知识面广,复杂程度大,具有一定的深度(如综合专业知识水平)。既要有机械设备维修基础知识,又要有液压维修基础知识,也要有电气维修基础知识。其实注塑机维修工作即艰辛,但又是不断学习进取的过程,只要掌握注塑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工业电器基本工作方法,不论各种机型,万变不离其宗,都能探索出一套维修工作程序来,以保证注塑机正常工作运行。

   维修工作者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注塑机的操作说明书中的内容,熟悉和掌握注塑机的机械部件、电路及油路,了解注塑机在正常工作时机械、电路及油路的工作过程,了解和掌握电气元器件、液压元器件的检查和维修使用方法。清楚正常工作状态与不正常工作状态,以避免费时的误判断和误拆卸。

   维修工作必须了解设备的操作方法及要有一些注塑成型基础知识,并且会正确使用注塑机。若不知道操作注塑机,检修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判断故障也可能不可靠。注塑机中电路板及电气元器件长期受高温、环境、时间等因素影响,器件工作点偏移,元器件的老化程度,都是属于正常范围。所以,调试注塑机也是维修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之一。了解注塑机的工作程序,调试注塑机电子电路、液压油路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维修工作要做到准确、可靠和及时,必须对各类型注塑机的使用说明书中内容加以研究和掌握,一般维修过程中,维修思路通常是电路——油路——机械部件动作。而调校工作又反过来进行,如机械动作和锁模压力*缺,可去找油路和电路,如电路输出正常,则调校油路阀。若油路正常工作则调校电路电子板。当然最后统调,但三者关系相互依赖、相互控制。正确使用仪器仪表、调校检测电路,检修油路,调试机械部分的位置及动作,是判断故障的重要手段。一般注塑机生产厂家只给出设备的电气方框图、油路的方框图和机械的主要部分,这对于维修工作是不够的。必须注意日常维护工作中,收集、整理各方面的有关资料。如电气、电子、机械备件、油路、电磁阀体等方面的资料。例如电气方面若有机会就要测绘电路原理图,测绘电子板的原理图及实际的接线图,测出接线端子对应的器件等有关资料,以使在维修中为故障的判断和分析提供准确的检测点去向。测出其检测点的具体参数。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自己制作电源,模拟输入和输出信号,进行模拟测试或调校,以掌握和取得第一手维修资料数据,如各级工作点的参数等。

   油路维修也是如此,必须根据油路及油压电磁阀的特点综合调校和维修。有机会要经常拆卸、清洗、检查、安装电磁阀。这些处理会造成许多麻烦,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维修工作必须掌握和整理出符合原理、符合逻辑系统故障维修方法和判断程序图,在结合平日维修工作实际,收集注塑机有关资料,如故障进行处理,其方法有逐步检查法、模拟检查法、电压测试法、通断测试法、电路板替代法等各种方法。通过修理后,要重新调整工作点,重新进行调校,进行带负载试验,使其设备工作在操作说明书所列数据的参数范围内。

网友A:
帖子不错!学习了。
楼主和我简直就是殊途同归,没猜错你应该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吧?
我是做注塑机电路板维修的,有机会大家合作!

网友B:
注塑机维修工作我以前干过的,维修工作者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注塑机的操作说明书中的内容,熟悉和掌握注塑机的机械部件、电路及油路,了解注塑机在正常工作时机械、电路及油路的工作过程,了解和掌握电气元器件、液压元器件的检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