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数据块的数据由功能块中的声明变量自动生成,但是我在管理器中打开DB后显示区是灰色的,表格什么都没有,请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的功能块里面的变量可能有问题,检查下看看

楼主:
我看了下,好像在声明部分后面有两个复选框,要不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