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楼主(2009-09-25):
我现在需要把计数器链接到PLC上,记录设备的动作次数,请问我是不是只要把计数器接到那个点上就好了,我的计数器是24V的。

网友A:
如果PLC也要计数的话,需要把给计数器的信号也给PLC;

网友B:
只要PLC输出一个点就可以了,每次工作完成输出一次,计数器就计一次数。

网友A:
如果你是计PLC上输出点的次数,只要用这个点触发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C:
首先对楼主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你有一个计数器,想把计数器直接接在PLC输出动作的点上,想实现用计数器记录动作次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1、你的计数器是什么样的,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或者是脉冲促发,不同的计数器对线路有不同的要求
2、你的计数器是24V的,是指计数器工作电压吗?有的计数器需要独立电源,有点不要
3、PLC输出什么类型?

网友D:
要注意计数频率,如果计数频率很高,要按照说明书选用高速计数器,否则无法准确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