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大家好:
            遇到个问题,我用键盘输入显示做的一个累计量数据显示功能,键盘输入显示设置是这样的:字地址:DB1W00000,启始选位,触发为为E0000.0.就是为了显示个数据,底色蓝,字是显示白的,可是有时候当来了个报警,就会显示底色白,字体蓝,显示的数据那会有光标闪动,很难看,虽然闪动,还好就是数据输不进去.请教下,E是什么数据地址,没报警时显示正常,为什么设备来个报警就显示不正常.

网友A:
1.“当来个报警” ---- 这个是哪里来的报警,现场设备给PLC的报警在GP上显示?
2.如果你的系统区起始地址是DB1W0的话,你当然不能对DB1W0进行数据修改,因为DB1W0表示当前画面号。

、、建议提问题的时候最好能有截图,最好能把你对部件的设置放上来,大家看一下,这样会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