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9-09-25):
公司有一台4极11KW的永磁同步电机,工频下启动运行正常.接上变频器后发现无论设定频率多高,编码器反馈的速度只能到达1300多转,电机并伴有翁翁声,接上传感器上发现转速确实只有1300多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还有设定低速时只能到350转,再低电机就无法启动,,各位大位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下,呼唤高手

网友A:
同步电机的变频器控制与异步电机的不一样。变频器应该支持对同步电机的控制。这里我认为就是控制模型问题。

永磁同步交流电机不可能弱磁升速了,所以最高转速不会超过1500r/min,你的这个问题,从现象上看,就是电机的控制模型建立的不对。同步电机没有滑差。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参数表里有没有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的选择呢?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是电梯专用变频器,有同步和异步控制两种,参数上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不是1500N.转速只能上到1300多点.而且是1300转后电机就有异响.

网友A:
这样呀,你就找变频器的制造商寻求下技术支持。我认为是电机与变频器的控制模型问题。是不是变频器对电机最高转速做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