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各位大侠:

   最近遭遇棘手问题:由于固态继电器有问题,于是更换新的,但是卖家当时没有西子

220D40型号的,他说380D40也可以;于是就买回来装上。奇怪的是温控器竟然不显示

了。已经检查过外部电源(用另一温控器接上,有显示的)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中间经过快递运输,之前怀疑松动的小变压器in 220AV out  9,14DV

但是经过万用表欧姆档显示输入输出,均有电阻。

   请高手给支招可能原因,谢。。。。!!

网友A:
电都没,肯定要先检查供应电源。没有电,说什么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都没,肯定要先检查供应电源。没有电,说什么都是白搭。

    谢谢,

     电源是接通的的,这点可以肯定,另外拆开后查看发现小变压器有点松动,但是加紧后仍然没有显示

网友B:
再找厂家呀

网友C:
貌似这种产品质量不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