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各位前辈,我刚接触伺服,想请教一个问题:常听人说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本人愚钝,想不明白PLC是怎么发脉冲地,难道是靠PLC的输出点与COM的接通、断开产生脉冲?例如:PLC的输出端Y0,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PP,Y0为ON时电机转动,我可不可以不使用PLC,直接用按钮将PP与SG连接?这样电机能不能正常运转?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如果不用plc,当然可以。一般的伺服器都有内部设定的转速,然后有正转、反转的端子,如果速度固定,用按钮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
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用PLC控制伺服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时3000R/M,伺服电机和速比为10的减速机连接。控制目标位:减速机输出轴每隔一定的时间转一圈,间隔时间可调,减速机输出轴每次都停在同一位置。该控制方式在不安装任何检测开关的条件下能实现吗?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B:
用自带的编码器就行

网友A:
使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

网友C:
用绝对编码器

网友D:
各位前辈,我刚接触伺服,想请教一个问题:常听人说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本人愚钝,想不明白PLC是怎么发脉冲地,难道是靠PLC的输出点与COM的接通、断开产生脉冲?例如:PLC的输出端Y0,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PP,Y0为ON时电机转动,我可不可以不使用PLC,直接用按钮将PP与SG连接?这样电机能不能正常运转?
电子电路中有脉冲电路的,模电里也有的,有空可以看看。

网友D:
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用PLC控制伺服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时3000R/M,伺服电机和速比为10的减速机连接。控制目标位:减速机输出轴每隔一定的时间转一圈,间隔时间可调,减速机输出轴每次都停在同一位置。该控制方式在不安装任何检测开关的条件下能实现吗?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可以,用角度来做单位好像问题不大。

网友E:
编码器是一个很好的脉冲源

楼主(2009-10-26):
谢谢楼上老师的赐教,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我用的三菱HC-KE43伺服电机屁股上带的是绝对型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如何判断?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B:
编码器是可以选型的,要看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