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本人初学PLC,输入的0-5V模拟信号,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数字总在跳;取模拟信号用作反馈量时,系统工作不稳定。哪位高人给个软件滤波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附近有没有干扰呀

网友B:
可以设定平均采样周期长一些;
另外输入接线处并一个电容也会有效果;

网友C:
现在一般的PLC都自带,滤波的可选,没有的只有自己做了,取平均值的多些.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在信号输入后加了平均值和RC滤波后,跳动的范围很小了。基本能满足系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