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55KW空压机电机,我错选用了16平方电缆,电缆大概30M,明铺。空压机大概每天连续工作8小时,请问可以将就使用吗?如果换用25平方电缆应该就OK了吧?

楼主:
59KW?意思可以使用?我准备明天或后天当设备工作时过去看看实际电流和电量发热量,如果不过热就不准备换了。各位师傅意见如何?

网友A:
55KW空压机电机?启动方式是什么?星三角的话够了。

网友B:
铜芯的可以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可以,但安全系数没有

网友D:
有条件不费事的话,最好还是换了,省的真是突然出点故障,就来不及了~!

网友E:
学习了
 一楼的表实用

网友F:
25M2的就够了

网友G:
16M2的没有安全系数,迟早要出问题,还是换成25M2的安全。

网友H:
你看看我的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再查一下你的电缆的参数,上面提供的电缆数据不准确,因为没说是几芯的电缆.

网友I:
电这个东西容不得疏忽的,最好还是换掉,否则出问题就是个大问题的哟,毕竟还是电源线的嘛

网友J:
现在的电线为了成本一般都不卡标  要是电线卡标16平方(国标)  55千瓦电机绝对没问题! 55千瓦电机肯定是降压启动啦

网友K:
16平方毫米太小了根本不能用,如果品星三角启动的话35平方毫米,软启动或变频器要用50平方毫米才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电线为了成本一般都不卡标  要是电线卡标16平方(国标)  55千瓦电机绝对没问题! 55千瓦电机肯定是降压启动啦
降压启动启动方法有很多种,星三角,使用6根线,每根线的电流是电机电流的0.73

网友L:
换了吧,一楼的表是在环境温度25时的最高载流量,但是你那夏天工厂里的温度应给很高吧,

网友M:
你用的是三芯电缆的话,还是换了比较安全。如果是单芯的话免强可以用。

网友N:
用在压缩机上是直接起动.55KW25mm2以上。为安全

网友O:
用在空压机的最好换了

楼主:
明白了,我再并一条16平方的吧!这样用着也放心!

网友P(2013-07-08):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电线为了成本一般都不卡标  要是电线卡标16平方(国标)  55千瓦电机绝对没问题! 55千瓦电机肯定是降压启动啦
55KW电机不一定降压启动 我们这90kw还直接启动呢 55kw我们一般选用35的线 ,直接启动选50的线 变频器25的线就够用   建议你再买一根16的线并用

网友Q:
还是要换了吧

网友R:
主要是你的线是国标吗。

网友S:
星三角的话还是卖勉强能用的

网友T:
一楼表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U:
用吧,用吧,不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