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两者如何实现通信?是否和cnc//plc相仿?

网友A:
两者根据预先双方定义的通讯协议,通过已知的通讯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B:
是跟CNC相似的,应该通过通讯或是网络

网友C:
通过你的组态软件和,一般做的多:WICC与INTUOCH,各个软件与PLC通讯协议不一样,要看你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