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有个工程装32路摄像机进行监控,分两路电源走线,其中一路通电正常,另外一路通电就跳闸,本人怀疑此路电源线有漏电可能,但不能肯定,所以请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假如是电源线有破皮漏电,如何去检测是哪里漏电呢?说明:电源线走线比较复杂。

网友A:
分段或分区域断开导线,用摇表检查绝缘电阻,逐步缩小范围。

网友B:
只能一段一段的排除了,用摇表是正确的

网友C:
每路单独试送电,已确定是否漏电。

网友D:
线路通大地,绝缘电阻。

网友E:
线路乱.你也得一步步去查这一组

网友F:
只能分开检查了。

网友G:
一段一段的排除

网友H:
把两个开关换一下试试    在不行就用摇表啦

网友I:
这个还要用摇表吗,分段查寻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