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小键盘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9-26):
小弟想在图上的键盘中再加一个设定值,不知道如何增加?
C-Package03和GPPROEX好像不太一样GPPROEX好像在显示中就能选择是否使用键盘~!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不是先把组取消了后,再添加一个KEYPAD INPUT DISPLAY,再将它和其他的SW一起加入组里?
但是我现在有点不明白:
1、是不是每个界面只能有一个小键盘?如果有两个的话,怎么区别对应关系?
2、添加组和不添加组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双击试试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应该是比较早的时间做的了。
的确如你所说,解除组合后进行相应操作就行。
现在的软件只需要放1个“键盘输入显示器”就可以了,触摸的时候会自动弹出键盘。不需要像你这么复杂。
在1个画面上可以放多个键盘输入显示器,而如果用K-tag来做的话只需要放1个键盘即可。

楼主:
是啊~!这个程序是2000年时老外做的,现在我只是想加点东西。
如果用GP-PRO EX做是不是直接 添加一个数据显示后,在选项里选择允许输入。再在数据输入栏中选择使用系统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程序是2000年时老外做的,现在我只是想加点东西。
如果用GP-PRO EX做是不是直接 添加一个数据显示后,在选项里选择允许输入。再在数据输入栏中选择使用系统键盘就可以了?
正确。
但是Pro-EX软件不能在GP2000系列的屏上使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片1是利用了GP本身的15级密码功能。

网友C:
15级密码功能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片1是利用了GP本身的15级密码功能。
密码放在哪儿?在那里修改?
我昨天才装的软件,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