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怎么判断一个电池的容量已经差不多用完

网友A:
量电压啊

网友B:
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对于一次性电池光测量电压是不行的!还要连接一个相应的负载!一般用电池容量的1/20电流负载电阻,再测量电压?比如1.5V的电池。加载后电压应该不低于1.2V!低于1.2V就可以判断电池已经不行了!!仅供参考

网友C:
3楼说的还真没做过,感觉直接测量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如果就这样量电压是不行的,试过测量电流,觉得不错

网友E:
2楼说的对,一节旧电池在搁置一段时间后端电压会有所回升,所以用直接测电压的方法不准确。

网友F:
带负载看电压,电池电量用完,输出电压变化不大,变化的是电池内阻,所以测量要测量电池的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G:
这是没个准的,一般的量电压,太低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H:
东记食府

网友I:
楼主是不是要问蓄电池的容量?这个要测电解液的比重.

网友J:
实际用一下就知道了,能用的就是好的。

网友K:
测试一下电池的短路电流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L:
带负载量比较可信

网友M:
有的钳形电流表有卖的带电池测试功能

网友N:
电池行不行那要看在什么地方咯!
就像有些电池在感应器上不能在小闹钟上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O:
带负载测电压就比较准。

网友P:
用万用表量电流值,电压量不准的

网友Q(2009-11-19):
只量电压是不行的!因为有的电压虚高!最好是量电压后再测电流,如果是蓄电池的话现在有电量检测仪,不过没用过。哈哈

网友R:
赞同12楼的方法。

网友S:
带负载量电压 真是磨叽!

网友T(2011-06-27):
我认为要带负载来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