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MAD11

楼主(2009-09-26):
我要在CP1H后面加CPM1A-MAD11,是否需要构架组态?还是说直接接上就好了!说明书上 "启动后,必须设定范围,设置可以通过在输出通道写入FF0X" 是什么意思,难道输出通道还能写么?

网友A:
设置控制字就行了

网友B:
是设置模拟量量程控制字的,FF0X 就是:前面两个FF不使用,后面0X 可以填比如:00就是-10v-+10v输入   01就是0-10v 输入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C:
控制弄好后,一起分享啊

楼主:
模拟量量程控制字是在哪里设置的,硬设置还是软设置,或是在程序里面写到什么地址的,紧急

网友B:
要在程序里面写好了再下载下去,下载完后要断电再上电才能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