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我的交流接触器,是用在电锅上抽水机用的 每次抽水时交流接触器就 哒哒的发出声音 麻烦各位,小弟深表感激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器上的短路环有问题

网友B:
坏了换呗   还有什么问呢

网友C:
动静铁芯接触面有污垢。

网友D:
是不是线圈电压不稳啊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完全吸合最好用煤油洗一下

网友F:
打开把铁芯里的灰清理干净

网友G:
这种现象是动作不可靠。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 操作回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断线、接线错误及控制触头接触不良
3.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4. 产品本身受损(如线圈断线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被卡死,转轴歪斜等)
5. 触头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 电源离接触器太远,连接导线太细
处理办法:
. 调节电源电压
2. 增加电源容量,纠正、修理控制触头
3. 更换线圈
4. 更换线圈,排除卡住故障
5. 按要求调整触头参数
6. 更换较粗的连接导线

网友H:
换一个最直接了

网友I:
线圈吸合不牢靠
接触器的造价不是很大
建议换一个

网友J:
换一个大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最直接了

网友L:
直接换一个新的,肯定OK,要是想了解原因,楼上说的清楚了.

网友M:
9楼的分析得很全面,想学点东西,那就拆开看看,想简单点就直接更换。

网友N: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网友O:
线圈的连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P:
有的朋友 回答非常好!也非常正确!
只是看你个人怎样处理了!  你要是想积累经验你就把它拆开亲自动手处理 这个故障你以后就会了。
让我看,就是电源点压过低造成得!在就是负荷过大  把网电源电压造成过低了。

网友Q: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电压较低
3、机械可动部分被卡
4. 短路环断裂
5、铁芯表面脏

网友R:
这么吝啬,换一个

网友S:
引用 网友G:
这种现象是动作不可靠。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 操作回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断线、接线错误及控制触头接触不良
3.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4. 产品本身受损(如线圈断线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被卡死,转轴歪斜等)
5. 触头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 电源离接触器太远,连接导线太细
处理办法:
. 调节电源电压
2. 增加电源容量,纠正、修理控制触头
3. 更换线圈
4. 更换线圈,排除卡住故障
5. 按要求调整触头参数
6. 更换较粗的连接导线
+1

网友T:
最好是更换一只新的。

网友U:
动静铁芯接触面有污垢,用棉布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V(2012-08-25):
可能是接触器铁芯吸合面生锈折开清除后涂点防锈膏就成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