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楼主(2009-09-26):
我有一台DVD在读碟的时候碟片老是跑出来
我想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碟片仓到位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B:
找家店维修,

网友C:
把遥控器拿远点,或扣下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遥控器拿远点,或扣下电池
出仓处于常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遥控器拿远点,或扣下电池
出仓处于常闭?
碟仓到位后,开关应该接通,通知 CPU 停止进仓电机停转,如果该开关触点氧化严重,接触电阻大, CPU 可能接受不到碟仓就位的信号,而且进仓时间超过了系统设置时间,CPU 会判断为碟仓进仓受阻【卡住】,而给出出仓的指令。

楼主的DVD 正好是进仓后- - - 读碟开始-----出仓啦,说明是CPU没有接到碟仓就位信号,经过延时后【超出设定的进仓时间】,给出了出仓的指令

解决方法:拆开,打磨清洗到位开关即可,当然换新的开关更好了

PS:俺还是撞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