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6):
就是假如将PLC里的输出(如Y1,Y2 Y3,Y4 Y5)还有时间继电器等,,调到人机界面里由操作者自已自由组合动作顺序以达到所需的控制要求(如根据需要可做Y1,Y3,Y5,顺序动作,也可做,Y1,Y1,Y5,Y3,,Y2顺序动作),或是操作者可以组合其它的任意顺序,PLC和人机里面该怎样做程序,(PLC里做不停的呼叫子程序能达到要求吗,盼高手支招.假如要人机里提供50个程序步骤(这个如何去做),如何将PLC里所有的指令调到人机里去,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上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要求啦, ,主要是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的规划,,,,,,,,望各位大侠提供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人机只是辅助你的PLC实现功能。绝大都事情还得你的PLC去做。

网友B:
你可以把想要执行的程序编号后,在人机里调用。

网友C:
呵呵;这个只能在PLC内完成,在人机上调出对应的控制开关;

网友B:
具体点,我们可以一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想要执行的程序编号后,在人机里调用。
这个还是实际的,楼主的要求对于人机有点高,那样人机岂不是plc的编程软件了吗?

网友E:
你那功能,如果不需real timer (即时性)可以使用屏的宏指令来做,这并不难,如果要马上反应,PLC反应时间会比较快。但我判断你需要非常庞大的配方形式的控制,PLC的梯形图编程方式,会让你头疼,但你可以用数值方式,改变你顺序控制的模式,这在NC平台上市常用的技俩。

其实过去使用人机,都会以为触摸屏(人机)只是辅助性的功能,但别忘了,现代的人机,加强资料处理量,很多资料plc放不下,也是往屏里放

网友F:
用组态软件吧,差不多能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