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现有一套伺服系统(外厂家所做),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是17位增量型的,所驱动的滚珠丝杆的螺距是5mm。按照此条件,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要PLC发出脉冲数是32768个。现将写入电子齿轮分子值为32768,写入电子齿轮分母值为2500,改后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要PLC发出脉冲数变成2500个。据此,我的理解是机械结构母移动1mm所需要PLC发出的脉冲数是500个。然而PLC程序里的换算方法却是mm单位的数值乘以708等于脉冲数,即1mm对应708个脉冲。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没有错误了
你应该把电子齿轮比约分一下,再输入。32768这个数能直接输入吗?
还有一点就是,定位模块里面还有个对应的设置,就是每圈的脉冲数,这个设置你要看一下是多少的

网友B(2011-04-19):
好像不太正确,因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不一定等于控制器要发给那么多脉冲,这是两码事,好多人都以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等于控制器要发的脉冲,请打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