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FXGP_WIN-C有现在三种编程的模式,梯形图、指令表、SFC,在软件的“视图”菜单那里可以选择模式,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朋友,直接在SFC模式下编写程序,当时忘了问是什么编写的,自己搞了很久也弄不成,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新建时,有个选项,选择SFC模式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切换的

楼主:
那是怎么往格子里输入条件,还有怎么输入一段一段的梯形图?

网友B:
呵呵;建议还是用梯形图编,编好后可以转换成SFC;

网友C:
就新建一个文件然后点选项就可!

楼主:
大侠不好意思,我是问后面怎么做?选择SFC模式,怎么往格子里输入条件,还有怎么输入一段一段的梯形图?

楼主:
自己搞出来了。

网友D(2010-01-05):
请告示我,多谢!我的QQ:87172235

网友E(2010-03-23):
能否教我一下?
能否教我一下FXGP_WIN-C软件如何在SFC模式下编写程序?-我的QQ43149954 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