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电气事故

楼主(2009-09-27):
         我单位段时间发生一起电气事故。。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我单位有位主任宿舍装了空调     主任为了不让电表走。。。就私自拆开带电三相四线电表(40A16平方铜线)准备拆下他的1.5匹的线路。。偷电。。没有想到导致电表完全烧毁。低压抽屉式断路器跳闸(75A) 他自己手被烧伤。。师傅们多多指教。分析是 什么问题导致这次事故。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谁知道他怎么折腾的呢

网友B:
可  能是拆线时时  1拆的为电表的进线造成相间短路2拆线时造成了相对地短路                                                                                                    1

网友C:
带电、违章操作。

楼主:
人没有触电。。只是烧伤。。

网友D:
拆线时当时电路上负荷有点大,相当于带负荷断开电路,弧光烧伤。

网友E:
思想决定行动

核心问题还是想占便宜的心理

楼主:
主要先是单相短路。。然后是三相四线弧光短路

网友F:
感觉像是三相电发生了短路,不过你们这主任也真是有意思.

网友G:
是不是互感器接错了

网友H:
如果带电操作,应该是电弧伤人吧,要不可能是碰短路了

网友I:
主任?偷电?烧伤?.....几毛钱的电费?......活该!

网友J:
手被烧伤,说明有大的电弧,产生大的电弧,只有可能是短路,电表也是因为短路烧毁,而且是带电操作。

网友K:
偷电!!!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该活

网友L:
切记电度表上不要带电操作,因为各接线柱之间距离很小,操作时产生火花就会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M:
哈哈   认为是电弧所致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手被烧伤,说明有大的电弧,产生大的电弧,只有可能是短路,电表也是因为短路烧毁,而且是带电操作。

网友O:
咱可不做技术大盗!

网友P:
还有一种情况:
      “低压抽屉式断路器跳闸(75A) ”本来就存在粘连,表面被拉断,实际仍旧有一相或多相带电;
      这种情况很令人想不到,也极其危险!
我记得老电工师傅讲过一个安全原则:不带电的元器件要当作带电处理!

网友Q:
"安全原则:不带电的元器件要当作带电处理"表情支持

网友R:
我是沧州负责安全教育培训的,首先不能带电作业,第二,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应当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

网友S:
想问一下,宿舍用电怎么是三相四线?生活用三相电?
应该是220V单相电吧。
电表上本身就有4根线,1和3为进线,2和4为出线。
手被烧伤的话,估计是电弧烧伤的。
电表烧掉的话,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猜一下偷电过程,拆下2号4号线,直接接至1和3号线上,使空调线路绕过电表。
接线过程中,不慎将2号和4号短接,输出端短路,电表立即因过流而烧坏,短路瞬间,产生电弧,将操作人员的手电弧烧伤,断路器在出现过流后,执行跳闸动作。
敢拆电表,你们那个主任肯定也懂一点电的。应该是一次意外。

     顺便请楼主代我向你们主任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网友T:
第一你们领导活该
第二是真活该

网友U:
什么问题?带电作业,贪小便宜,还主任呢,这素质!

网友V:
这种精神你们领导应该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