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旧线拆下十几个Q61P-A1,想再利用一下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plc用什么软件编程,是否可用于人机界面

网友A:
这个是一个QPLC的模块吧

网友B:
Q系列的电源模块`
input: 100~120v  50/60hz   105va
output: 5vdc 5v/6a

网友C:
哈哈;
这只是一个PLC的供电模块;

网友D:
只是一个电源模块,拆线怎么只有电源,没有其它模块等

网友C:
呵呵;Q系列用的电源,如果没有Q的底板及CPU,这个单独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