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l1000a+pg-x3(有称重传感器)的调试步骤
·配置:
l1000a,pg-x3,称重传感器
·步骤:
1、接线:
①l1000a安装,主回路输入r\s\t、曳引机输出u\v\w,正反转s1\s2,使能端子(bb)s3(设定h1-03=9),多段速s4\s5\s6,外部电源公共端sc(sc、sp出厂短接线卸掉),模拟量电压a1\ac,输出信号m1\m2(功能定义h2-01=4)、m3/m4(功能定义h2-02=50)、m5/m6(功能定义h2-03=6)、故障节点mb(常闭)\mc,制动单元+3/-(小容量变频器接制动电阻b1/b2);
②pg-x3卡接线,电源正极ip,电源负极ig,输入端子a+/a-、b+/b-、z+/z-,输出端子a+/a-、b+/b-,屏蔽线端子fe;
2、设定控制方式a1-02=7;
3、空轿箱停在底楼,手动松抱闸,上行溜动,监视u1-05。若为正值,则f1-05无需改动;若为负值,则将f1-05现有值改掉(0→1,1→0);
4、静止形自学习有三步(输出接触器闭合,抱闸不用打开):
①t2-01=1(静止形自学习),t2-04电机功率,t2-05额定电压,t2-06额定电流,
t2-08极数,t2-09额定转速,t2-16编码器脉冲数;
验证e1-□□和e5-□□是否与电机名牌一致;
②t2-01=3(初次磁极检测参数自学习);
③t2-01=4(电梯角度自学习)后,开慢车上行,曳引机旋转5圈以上,查看磁极角度e5-11;
断电重新做t2-01=4,验证e5-11三次,每次角度差异在5°以内,否则检查编码器安装及其接线(若开慢车曳引机发生剧烈抖动,调整u/v/w其中两相相序,重新做t2-01=4);
5、加减速时间(c1-01、c1-02)、s字时间(c2-01~05)同l7b;
6、多段速设定(d1-□□)与l7b相同;
7、编码器相关参数f1-□□同l7b;
8、模拟量输入口a1设定:h3-01端子电压选择(h3-01=0电压选择0~10v),h3-02端子功能选择(h3-02=14转矩补偿功能),h3-03端子输入增益,h3-04端子输入偏置;
9、称重转矩补偿功能相关参数s3-27、s3-28、s3-29、s3-30;
-50%(s3-27)
转矩补偿量
0v(s3-29=0.0%)
10v(s3-30=100.0%)
50%(s3-28)
称重传感器电压
①空载时往对重倒溜,s3-27以5%为单位往负的方向增大即:s3-27=-55%,-60%,
-65%,-70% ……马达侧观察钢丝绳倒溜的距离是否越来越小;若发现倒溜越来越大,s1-24往正的方向调整,直到调整到不倒溜为止。(5%的单位只是经验值,客户可根据自己的电梯特性确定调整单位);
②满载时往轿厢倒溜,s3-28以5%为单位往正的方向增大即:s3-28=55%,60%,65%,70% ……马达侧观察钢丝绳倒溜的距离是否越来越小;若发现倒溜越来越大,s3-28往负的方向调整,直到调整到不倒溜为止。(5%的单位只是经验值,客户可根据自己的电梯特性确定调整单位);
10、运行中的舒适度,调整asr参数(c5-01~c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