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我想问一下矢量控制仿真过程中频率是怎么控制的,好像只对电流控制了?频率给定(速度给定)是使用变频器自带的控制器还是微机板PLC?

网友A:
变频器自身的嵌入式芯片程序实现的

楼主:
如何把变频器的频率参数外设?Matlab仿真分析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