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各位大侠:

     由于固态继电器有问题,于是更换新的,但是卖家当时没有西子

220D40型号的,他说380D40也可以;于是就买回来装上。奇怪的是温控器竟然不显示

了。已经检查过外部电源(用另一温控器接上,有显示的)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怀疑温控器有问题,就寄回原厂修,检查是没有问题,在送回来后,刚装上就

出现上面问题。由于中间经过快递运输,之前怀疑原因在松动的小变压器in 220AV out

9,14DV,但是拧紧后,经过万用表欧姆档显示输入输出,均有电阻。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

网友A:
你把这个固态继电器装到另一个温控器上有显示,那就说明不是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B:
已经检查过外部电源(用另一温控器接上,有显示的)是没有问题的。
晕啊。。。。
这不就是说你这个温控器有问题吗?

网友C:
2个温控器的型号是一样的吗?当然,如果一样的话说明温控器有问题.如果不一样呢,问题就是很明显了,那就是固态继电器与仪表不配套了吧.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试试不接固态是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