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跳闸

楼主(2009-09-27):
我家的总空气开关(户内),20A,一遇到打雷天,一打雷就跳闸,它是带漏电保护的那种。请问能不能不用,直接换一个20A的普通的空气开关。

网友A:
可以用  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普通的空气开关也可以

网友C:
可以,但没有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D:
外面加个罩子看看有无效果

网友E:
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觉得跳闸比烧东西好得多,当然对电脑来说不好

网友F:
看来是避雷针,没装好。

网友G:
只你们家的,哪就是装修时将你家电路搞出问题了

网友H:
不可以,否则,要另外加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I:
应该是家里的电路或者电气问题,有没有接地的

网友J:
可以吧进线开关用不带漏电的,分线之插座、厨房、卫生间等的用漏电的

网友K:
可以用,不过最好还有漏电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觉得跳闸比烧东西好得多,当然对电脑来说不好
说得颇有道理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说明:

这个漏保开关所在的配电箱,外壳没有做等电位连接或是没有可靠接地

在打雷时,配电箱外壳感应出了一定值的电压,或是漏保开关的线路板上感应出了高于动作阀值的电压,可控硅导通,电磁铁动作,开关跳闸

解决办法:

1、换合格的漏保开关
2、箱体可靠接地或是做等电位连接
3、在开关的线路板上,可控硅的控制极端对地并联合适的电容【貌似很难实现】

PS:继续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