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c650车床电气控制主电路

c650车床的主电路,配置三台电动机m1、m2、m3。主电动机m1由停止按钮sb、点动按钮sb1、正转按钮sb2、反转按钮sb3、热继电器常开触头fr1、速度继电器正转触头ks1、速度继电器反转触头ks2、正转接触器主触头km1、反转接触器主触头km2、制动接触器主触头km3等控制。 冷却泵电动机m2由停止按钮sb4、起动按钮sb5、热继电器常开触头fr1、接触器主触头km4等控制;快移电动机m3由限位开关sq、接触器主触头km5控制;电流表a由中间继电器触头ka控制。

c650车床plc控制的i/o配置见下表。

c650车床plc控制i/o接线见下图

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编程时使用了mc主控指令和mcr主控复位指令。车床上电后,由于停止按钮sb、热继电器fr未动作,所以第4支路的x0、x7闭合,m110通电,导致第5支路m110闭合,程序执行mc主控指令至mcr主控复位指令之间的主控程序。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

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编程说明:

1.正转控制 :按下主电机正转按钮sb2,第6支路x2闭合,由于x3、m102均未动作,所以m101通电并通过第7支路的m101自锁。引起以下3个结果: ①第8支路m101闭合,t1开始0.5s计时;②第12支路m101辅助常闭触头断开,使反转起动辅助继电器m102断电,实现正转与反转的互锁。 ③第17支路的m101闭合,y2通电,主电路中km3吸合,使串电阻r短接。当第8支路t1延时0.5s到达后,导致第9支路t1闭合,因第9支路的y1处于闭合状态,所以y0通电;敬第15支路的y0断开,主电路中主触头km1闭合。电动机m1正向起动运行。

2.t1的延时作用:t1延时0.5s确保了主电路中km3先吸合,使串电阻r短接,然后再接通m1正转控制主触头km1;否则,接触器km1、km3接通的指令几乎同时从plc控制软件中发出,可能导致km1先接通、km3后接通,串电阻r不能先短接。电动机m1起动后,转速上升,当转速升至100r/min时,速度继电器的正转触头ks1闭合,第22支路的x11闭合,为正转反接制动作好准备。

3.反转控制及t2延时: 按下sb3,电动机m1将反向起动运行,通过t2延时0.5s的作用确保主电路中km3先吸合,使串电阻r短接,然后再接通m1反转主触头km2。

主电动机点动控制:按下正转点动按钮sb1,第2支路和第5支路的x1均闭合,通过第2支路的x1使第1支路的m103通电,并通过第3支路的m103自锁。同时第22支路的m103也闭合,为t3通电作好准备。车床一旦上电,第5支路的m110立即闭合,此时因本支路中的x1闭合,所以m100通电,使第10支路m100闭合,第9支路y0通电,第22支路的常闭辅助触头y0断开。

车床电气控制主电路中因第9支路y0通电,接触器主触头km1吸合,主电动机m1正转起动升速,转速大于100r/min后,速度继电器的正转触头ks1保持闭合。同时第22支路的x11闭合,为反接制动作好准备。

点动停止和反接制动 :1. m1断电降速。 松开正转点动按钮sb1,第2支路和第5支路的x1均断开,第5支路的m100断电,第10支路的m100随即断开,第9支路y0断电,第22支路的y0触头闭合。导致主电路中主触头km1断开,主电动机m1断电降速运转。

2. m1反接制动 :由于降速初期,速度继电器触头ks1处在闭合状态,所以第22支路中的x11闭合,加之本支路的y0触头闭合,所以t3通电,开始延时。 t3延时到达后,第16支路的t3触头闭合,导致第15支路y1通电,主电路中主触头km2吸合,主电动机m1反接制动。

3. 反接制动结束: 转速降到低于100r/min时,速度继电器的正转触头ks1断开,第22支路的x11断开,使t3断电,第16支路的t3触头断开,第15支路的y1随之断电。 主电路中km3主触头断开,反接制动结束,主电动机m1停转。

4. t3的延时作用 :t3延时0.5s的作用是确保先断开km1,再接通km2;否则km2先于km1断开前接通,将导致主电动机m1绕组烧损。

主电动机反接制动
1.主电动机断电: 按下停止按钮sb,第4支路x0断开,m110断电,使第5支路的常开触头m110断开,不再执行mc至mcr之间的主控电路,第9支路的y0因之断电。

主电路中km1断开,主电动机m1断电降速,但只要主电动机m1转速大于100r/min,速度继电器的正转触头ks1仍闭合,而第1支路的m103因自锁而通电。

按下停上按钮sb会使第9支路的常闭辅助触头x0断开,y0断电,电气控制主电路中受y0控制的主触头km1将断开。

2.进入反接制动状态: 松开停止按钮sb,使sb由按下状态切换成未按下状态,则第4支路x0恢复闭合,m110通电,第5支路的m110闭合,接通并执行mc至mcr之间的主控电路。

第1支路中的常闭辅助触头x0也恢复闭合,所以m103通电,此时第22支路的m103保持闭合。由于主电动机m1转速大于100r/min,ks1处于闭合状态,第22支路的x11保持闭合,导致t3通电,计时开始。

当t3计时时间到达后,第16支路的t3闭合,使第15支路的y1通电,主电路中km2闭合,电动机m1进入反接制动状态,主电动机m1迅速降速。

3. t3延时的作用: t3延时0.5s作用体现在电气控制主电路中,km1主触头先断开,0.5s后km2主触头再闭合,杜绝了km1与km2瞬时的同时接通状态,有助于避免电动机绕组烧损。

4. m1停转: 当主电动机m1降速至100r/min以下时,速度继电器的正转触头ks1断开,使22支路的x11断开,t3失电,导致第16支路的t3断开,y1断电,主电路中km2断开,反接制动结束,主电动机m1停转。

5.反转停止进入反接制动 :若起动时按下sb3,主电路中主触头km3、km2间隔0.5s先后接通,电动机m1将反向起动运行。之后松开停止按钮sb,将进入反转停止反接制动过程。

主电路工作电流监视 :主电动机正反转起动过程中,因辅助继电器m101、m102中必有一个通电,所以第19支路的t5通电,10s计时开始。计时到达后,第21支路的t5闭合,导致y5通电,主电路中的常闭触头kt断开,交流电流表a进行工作电流监视,从而使a避开较大的起动工作电流。

冷却及快速电动机控制: 冷却泵电动机m2、快速移动电动机m3均为单向运转,控制较为简单。当按下冷却泵电动机起动按钮sb5时,第25支路的x5闭合,y3通电并自锁,冷却泵电动机m2起动;而按下停止按钮sb4时,第25支路的x4断开,y3断电,冷却泵电动机m2断电停转。 按下限位开关sq,第27支路的x6闭合,y4通电,快移电动机m3起动;松开限位开关sq,快移电动机m3断电停转。

网友A:
楼主,很有学习精神啊。

网友B:
如果在四天前看到这个贴子就好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找这种题,是老师布置的课堂大作业.就是要求完成一定的功能,有电气原理图,有I/O分配图,有PLC外部接线图,有梯形图,楼主的这个贴子,按老师要求可以打100分

网友C:
看看这些基本的编程,很有意义。

网友D(2014-02-23):
有点浪费啦

网友E:
牛刀杀鸡了。。。。。。。。。。。

网友F:
好经典啊

网友G(2014-05-21):
值得借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