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示波器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哪些方面能用到?

网友A:
测试电压波形,主要用于电子电路和电力电子电路的检测方面

网友B:
示波器是电子领域的重要测量工具,也是其它领域应用较广泛的测量仪器。最常用的就是对电压、电流、时间、频率、相位的测量。通过转换器把非电量转换成电量,就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如压力、应力、速度、振动、声、光、热、磁等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是电子领域的重要测量工具,也是其它领域应用较广泛的测量仪器。最常用的就是对电压、电流、时间、频率、相位的测量。通过转换器把非电量转换成电量,就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如压力、应力、速度、振动、声、光、热、磁等参数。

网友D:
示波,示波,就是显示波形的,显示波形的种类就是楼上所说的,应用很广泛,搞电子的是离不开这个的,尤其是设计.

网友E:
主要是看波形有无畸变,以判断相应的故障原因

其实示波器可以看很多东西的

网友F:
检修电路版用的

楼主:
好像弱电用的比较多

楼主:
一台普通示波器的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