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请问PLC+变频器+电节点压力表能否实现恒压供水控制??

楼主:
难道大家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A:
呵呵!只要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实现呀!

网友B:
我觉得不可能实现,远传压力表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的,电节点压力表一般有四对节点输出.有PLC可以作出简单的控制!!

网友D:
可以的,但精度不会很高,PLC的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E:
这种调节是有级的,压力的波动会比较大。采用压力传感器的模式,实现闭环压力的调节,可以是平滑无级的。

楼主:
我个人也觉得无法达到这个功能
 至少没有信号反馈而无法恒压。。

网友D:
保持压力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网友F:
不用PLC也可以的,消防系统的例子。

网友G:
个人认为 PLC+变频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第二方案:PID控制器+变频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网友H:
不能实现恒压供水,但可以在一个压力范围内

网友I:
呵呵;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J:
用压力传感器配变频器(PID宏)就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K:
可以,我们这这样做的很多,但我做的为什么电接点压力表好坏呢?我接的是控制运行信号,不知对否?电接点控制无人用水可以停

网友L:
11楼的正解。

楼主:
现在我们是用的变频器+远传压力表来实现的
   但那PID调节上限
         PID调节数字设定点
         PID调解下限   不知道怎样确定其值
 还有那正反馈、负反馈不解其意!

网友M:
看来,这里有水泵行业的哦

网友K:
可以,我就经常用电接点压力表做,用他的下限点控制运行信号,变频设成简述停机即可

网友N:
艾默生
可以不用PLC 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