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请问一下三菱A系列的PLC的指令,D+和D+P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运用的,谢谢!

网友A:
P的意思是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呵呵;脉冲执行的只在信号接通执行一次;

网友C:
信号接通后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