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7):
大家有没有用过的产品,推荐一下。 本人想用一种数码显示装置显示PLC输出的参数,不知可否。。QQ 89586303,谢谢!PLC是S7-200。

网友A:
便宜一点,用文本显示器;要功能多,用触摸屏。

网友B:
只显示数字的挺多,便宜的4位不到200,占2个PLC输出(晶体管)

网友C:
呵呵;用个文本好了;
如果用PLC输出点来带数码管,就太浪费了;
当然国内有用通讯方式连接的数显表,点用PLC二个或四个输出点;

网友D:
如果是非标工程,涉及到具体应用
那就用触摸屏
如果是比较普遍的
可以选择相应的文本显示器
这个就要用到通讯了

网友C:
呵呵;用触摸屏成本上要高出许多倍了;

网友E:
三菱、西门子都有数显附件

网友C:
西门子数显附件?
是TD-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