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

楼主(2009-09-27):
我是个学生 最近学习到松下的PLC中 有这个一条指令[=,K0,WY0]  我想请问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K0是什么意思,请高手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这些基本的东西编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B:
WY0是一个字,Y0~Y15对应的二进制数;

网友C:
K0是0,就是Y0~Y15全断开的状态判断

网友B:
呵呵;只要理解WY0,上面的应当能理解了;
WY0就如同三菱的K4Y0一样,把几个继电器状态组合成一个二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