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位怪事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啊,最近做一工程,用的是松下FPX系列4轴输出的,以前没用过,边做边看手册,现在遇到个问题啊.,就是在执行相对定位(171#SPDH)指令的时候,我按下紧急停止按纽,它是不会马上停下来的,就是只要一接通条件,那它就要发完脉冲才停下来.我是在手册上也没看到相应说明.像其他PLC大多是条件断开就停止发送脉冲的嘛.我在上面找到脉冲目标值和经过值都就是DT90348--DT90355清零也不行,按下按钮清零就一直发送.请高手指点指点了!!
先感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STOP信号,一般来说定位模块有STOP信号的。一般接通这个信号会停的,

网友B:
我没用过松下
你用的定位指令是不是执行中不能修改参数?
或者说相对定位指令
有专用的停止命令?

网友C:
急停肯定立刻就要停,不然要急停做什么!
肯定是应用的问题

网友D:
我才用过松下FP—30MT的,有一个专用指令可实现急停(DT90052)。

网友E:
建议你看下回零时的控制方法 (DT90052)

网友F:
DT90052  其中的一个位给他置1 就马上停了

网友G(2009-10-30):
用强制停止脉冲输出!
CH0
MOV H108 DT90052
MOV H100 DT90052
CH1
MOV H1108 DT90052
MOV H1100 DT90052

网友H:
这种在定位模块中都会有设定,松下的我没用过,三菱的上面有设定的,按下急停后是立即停止还是执行完此次脉冲在停止,或是立即减速停止。我想日系的东东应该都有此方面的设定吧!

网友I(2009-12-22):
用用强制停止脉冲输出!手册上多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