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8):
电视万能遥控器虽然有微调键,但功能不能用,是否都是这样呢?如何激活这种功能?

网友A:
万能遥控器一般对应你的电视机有好几组密码!但是只有一组密码是完全对应全功能??所以你要多试几组,找到功能最全的那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说嘛好几个功能不能用

楼主(2009-10-29):
还是专用的遥控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