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8):
关于变频器一拖多同时启动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般是不是以下几个方面:一、各个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要小于变频的额定电流;二、各电机的电缆总长度不要太长;三、各个电机上要加装独立的热继电器。不知道以上对不对,另外我还想知道,一拖多的时候对下面各个电机的功率有没有要求呢?是不是各个电机的功率要相同,还是可以带不同功率的电机,只要保证总电流合适就可以?各个电机电缆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多少米?谢谢。

网友A:
呵呵;电机电缆总长度与控制方式、载波频率、变频器型号等都有关系;

网友B:
以下建议供参考:
1、一拖多仅运用于对电机转速调节无严格要求的场合;
2、电机数量建议不多于3台;
3、各电机功率尽量一致,差异小于30%;
4、各输出回路物理特性差异尽量小,包括:
A、电机特性,如转速;
B、电缆特性,如截面积,长度,材料。
5、如果电机特性基本一致,电缆长度接近变频器允许的极限长度时可采取增加出线电抗器、降低开关频率、适当加大变频器等方法。

网友C:
^_^,楼上发言不错,支持一下!

其实一拖多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要分分类,比如这个多是同轴的?还是不同轴的?

一拖多也分是同时启动的还是不同时启动的。对于不同时启动的,这里不作讨论,只讨论同时启动的。那就要N电机并联。

关于电机的数量,分不同的场合,可以是2台、3台,也可以是N台,我见过有网友说并联过30台电机的。如果是,那控制方式一定要用线性的V/F控制。非同轴的并联,电机的功率可以使不同的。

网友D:
五花八门都不一样

网友E:
只要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输出功率就行,带多少没关系。我搞过一拖12。很成功,每台2.2kw变频器30kw。运行中由于线路问题,有一台电机缺一相都被变频器发现实施了故障保护。

网友C:
^_^,你很聪明。很不错的例子。巧用变频器实施故障保护。

网友F:
感觉3楼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G:
学习一下大家的应用经验,谢了.

楼主:
不会吧,被加精啦!太激动啦!

网友H:
学无止境

网友I:
理论上是沒问题的,只要不不超过额定电流,不过只能用V/F拖动,矢量的不能。

网友J(2009-11-01):
学习了,一直想看看人家的变频器是怎样一拖多的,今天看了这个贴子有点明白了。

网友K:
大家讨论一下,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L:
学习一下大家的应用经验,电缆长度据变频器品牌。

网友M:
是的。我们港口就是一拖多的。。30KW拖了6台2.2KW的电机。。至于和电缆长度有关没有我就不清楚了呀。。。各位有PLC的资料没 我愿意交换学习。。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五花八门都不一样
怎么保护的,是全部停机,还是只停一台,如果是停 一台,你是怎么做到的,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C:
多机并联驱动各个电机的保护并不难,每台电机家接触器和热保护即可。但注意,上电的时候,要保证先将所有并联的电机各自的接触器闭合,再去启动变频器即可。

网友O(2010-02-26):
一拖多,节能较明显。只要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加其它电机的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OK

网友P(2010-07-16):
不认同一拖多变频拖动
对于一拖多的变频拖动,这里只探讨多台电机同时启动的,而不探讨多台电机轮巡启动。
如果采用一拖多,看拖动的是什么设备,比如说多台电机共同拖动一台带式输送机,由于电机的转速、减速机的减速比、驱动滚筒的直径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会使得多台电机的转速不完全一致,这样就容易导致多台电机驱动时功率的不平衡。
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部分电机过负荷,而其他电机发电运行。这样过负荷的电机寿命肯定会大大降低,同时系统的拖动能力减少。
所以,采用一拖多一定要看驱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Q:
一台变频器拖N台电机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般来说冶金企业的50T左右的转炉倾动就有用一拖4的!运行也是正常的!

网友C:
一拖多在皮带传送、辊道传动用得很多。一拖多在这里的应用主要还是为了简化传动系统的机械结构设计。用N多小电机代替了伞齿轮箱。 另外,距离太长了也是一个因素,机械轴的长度是有限的。等等

关于一拖多的结构主要还是设计者权衡自己的综合能力确定的。无可厚非。

网友R:
七楼说的若是真实的话,感到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S:
感觉6楼的说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T(2011-01-10):
为什么矢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矢量不行
因为,一拖多,是把多台电机看做一台电机来驱动的,矢量控制在多台点集中一点物理意义都没有。而V/F控制,不论是大电机还是小电机特性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电流值得区别。V/F控制是电流(转矩)开环的控制,所以很适合多台电机同时控制。

网友U(2011-02-23):
引用 网友V:
第6楼纯粹是放屁!
不管再好的变频器,30千瓦的拖12台2.2千瓦的电机,一台缺相是绝对不可能检测出来。如果说等到变频器检测出来绝对是已经烧了
支持

网友W(2011-03-25):
我用5.5KW变频器拖动一台3KW和一台1.5KW电机。1.5KW电机因为负载问题 ,在低速时烧掉,变频器并没有保护,结果变频器最后也烧掉了。因为1.5KW电机负载问题曾烧掉多台变频器,所以,变频器一拖多要考虑问题,尤其是在低速运转时。

网友X(2011-04-24):
引用 网友W:
我用5.5KW变频器拖动一台3KW和一台1.5KW电机。1.5KW电机因为负载问题,在低速时烧掉,变频器并没有保护,结果变频器最后也烧掉了。因为1.5KW电机负载问题曾烧掉多台变频器,所以,变频器一拖多要考虑问题,尤其是在低速运转时。
找到什么原因没?如何分享下。我们正准备1拖多,而且电机功率不同,和您的情况差不多。那我应该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你所遇见的情况?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我用5.5KW变频器拖动一台3KW和一台1.5KW电机。1.5KW电机因为负载问题,在低速时烧掉,变频器并没有保护,结果变频器最后也烧掉了。因为1.5KW电机负载问题曾烧掉多台变频器,所以,变频器一拖多要考虑问题,尤其是在低速运转时。
找到什么原因没?如何分享下。我们正准备1拖多,而且电机功率不同,和您的情况差不多。那我应该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你所遇见的情况?
在确保功率的前提下,每个电机加个热继就可以了把
至于能不能检测缺相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变频器型号不同缺相检测的方法不同导致的。。

网友C:
嗯,每一台电机与变频器并联连接之间,加一个热原件开关做单台保护即可。尽管增加些成本,但实现了各个电机的过载保护,还是值得的。既然出过事,就是教训,就要采取防范措施。只有这样,系统才能不断的完善和安全。

网友Z:
学习了
借此地问个可能见笑的问题
能不能这样使用变频器1带多,选一个足够大(多大?)的变频器,没台电机前有热继,通过接触器联变频器,接触器按需要通断(即按需要投入/撤出电机),不知道是否可行?
这么设想的理由:不用变频器可以这样用,现在加个变频器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只不过频率不是50hz了。
请有此经验的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
借此地问个可能见笑的问题
能不能这样使用变频器1带多,选一个足够大(多大?)的变频器,没台电机前有热继,通过接触器联变频器,接触器按需要通断(即按需要投入/撤出电机),不知道是否可行?
这么设想的理由:不用变频器可以这样用,现在加个变频器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只不过频率不是50hz了。
请有此经验的专家不吝赐教。
只要满足了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的要求,举个恒压供水的例子

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变频器先让水泵1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控制的接触器KM2,打开工频状态的KM1,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启动

网友Z: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指进线还是出线?资料上没见到u。

你举的例子,
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变频器先让水泵1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控制的接触器KM2,打开工频状态的KM1,------这时泵1是工频启动了。
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启动

为什么不直接接通KM3,让泵2工频启动?(或KM5--泵3,补水泵)

网友Y:
当然是出线了 因为如果在变频运行过程中 接触器突然断开可能会烧坏变频器
至于恒压供水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时的接触器不能作为启停开关,也就是说变频器运行前接触器先吸合,变频器停止后接触器才能断开。
把握这点加上接触器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最好选用质量比较好的接触器,不然出问题就烧变频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Z: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指进线还是出线?资料上没见到u。

你举的例子,
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变频器先让水泵1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控制的接触器KM2,打开工频状态的KM1,------这时泵1是工频启动了。
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启动

为什么不直接接通KM3,让泵2工频启动?(或KM5--泵3,补水泵)
哦,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所有的电机启动时都是通过变频器实现“软起动”,但带来的风险就是变频切工频的动态电流波动大。主要是想省软启动器。

而你的“为什么不直接接通KM3,让泵2工频启动?(或KM5--泵3,补水泵)”其实就是传统的应用。这种用法可靠,但需要增加电机的软起动器。

网友Z:
对于泵1的启动还是工频启动呀,并没有“软启”对吗?虽然泵2是“软启”。

网友Y:
你看电路图就应该很清楚了。。
水泵1是变频器启动的 当频率增加到工频时再丢给工频 然后去启动水泵2

网友Z:
“变频器先让水泵1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控制的接触器KM2”
你肯定是先将变频器的“运转”切断?时间后,再断KM2(保证变频器输出没电压)?时间后,再通KM1(绝对保证电压不反馈到变频器);由于这个过程,KM1接通时泵可能已经停了,或基本停了,与工频启动是不是没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有更大的冲击。
不知道对否?

网友C:
对于水泵1从切断电源到投入工频的过程,一般小于1s(比如0.5-0.8s),这个延时时间对于风机泵类惯性负载,不会骤停的。所以,应用起来,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Y:
自由停车,这是让变频器让电机不制动 靠惯性停机
此时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回0回到0后 断开KM2 吸合KM1 转给工频
时间是很短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矢量不行
因为,一拖多,是把多台电机看做一台电机来驱动的,矢量控制在多台点集中一点物理意义都没有。而V/F控制,不论是大电机还是小电机特性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电流值得区别。V/F控制是电流(转矩)开环的控制,所以很适合多台电机同时控制。
变频器一拖多不能实现矢量控制,楼上的解释很清楚了,但是我想切底的弄明白,是要看变频器手册还是看电机拖动闭环矢量控制部分?请教了,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C:
哦,回复楼上。关于一拖多的并联驱动不能使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的问题,我最早是在一个英文FAQ(西门子的工程师写的疑难问题解答)中提到的。
那时只是接受,并不问为什么,后来,随着使用西门子的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比较多了。对西门子的变频器电机建模有了一些了解,就体会到为什么了。
关于西门子的变频器如何对电机模型建模,在MM440的手册里有比较详细的表述。通过辨识,如何建立电机控制模型,图文并茂。可以从中领悟其由。

网友AA:
谢谢楼上师傅的回答,呵呵,看样子还得认真仔细的看看西门子矢量控制大全,谢谢啦

网友AB:
阿萨德
施耐德的变频器与电机线超过50米要加滤波器的!

网友AC(2011-10-29):
看了大家的讨论.真是受益匪浅.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C:
变频器的一拖多恒压控制还真是热题了。现在最好的是变频器具备电源相位检测功能的变频转工频。可以做到无缝(无扰动)转换。变频器内部有鉴相功能。可以保证转换的一瞬间电机的相序与电网同步。

网友AD:
学习了 不愧是精华

网友Z:
引用 网友C:
对于水泵1从切断电源到投入工频的过程,一般小于1s(比如0.5-0.8s),这个延时时间对于风机泵类惯性负载,不会骤停的。所以,应用起来,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是水泵,这个惯性还存在吗?尤其是泵站在地下。

网友AE(2011-12-03):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指进线还是出线?资料上没见到u。  进线出线 都不行,你也不想一下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输出是有一定的电流,突然断开接触器瞬间电流是很大的,很可能烧坏接触器触点。对变频器冲击也不好。(为什么不直接接通KM3,让泵2工频启动?(或KM5--泵3,补水泵) 这就是恒压的目的,如果泵2需要40HZ的频率就满足供水的要求了,这样一来还可以节电,你何必要让泵2工频启动呢?

网友AF(2012-01-19):
一拖多 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应该设置变频器的功率还是所有电机的总功率?

网友AG(2016-02-18):
一拖12个电机'一个电机带一个驱动轮'

网友AH(2018-09-25):
西门子的变频器如何对电机模型建模,在MM440的手册里有比较详细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