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8):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3.闪烁电路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5. DF上升沿微分,DFI下降沿微分
DF: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DFI: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下降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6、微分指令的应用示例
如果采用微分指令编程,可以使程序调试更加简单。
自保持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可以保持输入信号。

7、交替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也可以构成一个交替变化回路,实现利用同一个输入信号切换进行保持或释放。

回版主,嘿嘿,图忘了上传了,不过查了下,这个贴子居然发过两次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0441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1766

网友A:
看得懂,就是没有PLC练手

网友B(2009-12-29):
7、交替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也可以构成一个交替变化回路,实现利用同一个输入信号切换进行保持或释放。

在哪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