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8):
请教台达TP04文本显示器如何激活,

楼主:
plc是台达的,用别的tp04就可以显示组态画面,用该显示器只显示几行英文,问厂家说是没有激活,特在这请教

网友A:
厂家又在忽悠你呢
一般是需要花钱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呵呵;这个还有什么激活;
里面有程序吗?

楼主:
我初次接触台达,刚下了个软件,读出了TP04的程序,请问TP04和电脑间用什么编程线,哪里有卖,什么价位

网友A:
读出了TP04的程序,请问TP04和电脑间用什么编程线
都读出了程序  没有线?

楼主:
我读的是别人放在内存卡上的程序

网友A:
没加密可以很容易读出

网友B:
呵呵;电缆可以向TP04的经销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