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8):
请教高手,如何删除报警信息啊,连同位地址一起删除,我只是把内容删了,前面的位地址怎么删除啊?

网友A:
报警地址不是从PLC里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如何删除报警信息啊,连同位地址一起删除,我只是把内容删了,前面的位地址怎么删除啊?

选中那一行,然后找上面有个“小剪刀”图标的。 cut就OK乐。

楼主:
谢谢解答,明天试一下

网友C:
不进行数据处理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