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图上的是4个二极管来实现电动机刹车的
我 想知道是什么原理谢谢大家

网友A:
刹车时k2吸合。线号6与零线n有一个ac220v经过全桥整流得到dc300v,直流电通过电机线圈产生一个固定磁场。转子切割固定磁场产生一个制动力矩

网友B:
能耗制动,当电动机停电时,KA1失电,电动机三相交流电停止供电,而KA2接通,由二极管整流后,供给电动机直流电,使电动机获得稳衡的磁场,为转子提供一个制动转矩,因消耗电能,所以叫做能耗制动。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楼上2位师傅。。。

网友D:
这就是能耗制动,应该还有加个限流电阻的

楼主:
谢谢你们
 学习了

 我看到的那个没有加电阻的

网友E:
能耗制动

网友F:
典型的直流能耗制动啊

网友G:
能耗制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