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我公司里一台电机机工程师居然用2.5mm2的铜线!请讨论下!线损,距离不考虑

网友A:
也行,一平方5~7A电流

网友A:
但要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4平方的。大了不吃亏

网友B:
绝对不行,1平方才5个电流!

网友C:
是橡皮的还是塑料的?是穿管还是明敷?最高温度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用1.5平方的就可以了,如果是温度高,穿管中的线也多的话,要考虑用2.5平方的。如果是明敷的话,1平方也可以考虑,但是考虑到机械强度,最好是用1.5平方的。你最好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才好分析。另外建筑电气安装工程图集上有电线常期允许电流表可查阅。有的电工手册中也有。

网友D:
一般我选4mm,考虑机械强度问题

网友E:
一般都用4平方的线,保险点

楼主:
正常情况下使用,明铺的。
现在家用1.5匹的空调多用2.5mm2的,那才多少电流呀。

网友F:
最好是4平方

网友G:
基础的东西真的很重要。

网友H:
应该选用4mm2的铜线。

网友I:
如果距离不是非常长,也够用了!

网友J:
如果是频繁启动停止的场合,最好选6平。

网友K:
我认为还是4平方吧。现在好些电线 都不够标准。 即使写的是国标。

网友L:
我的经验告诉我用4MM----6MM平方的铜线,我不知道用一平方铜线怎么算出来的?你最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M:
2.5铜线正常即考虑成本又考虑能用

网友N:
额定电流 16安选2.5的线正合适 2.5线空气中敷设电流在30安左右 窜管敷设也在20A以上(发热量在正常值以下)

网友O:
2.5mm的100米以内足够了

网友P:
理论上算的话,2.5的线足够,但现在市面上的线很多都达不到标准线的要求,所以,我个人会选择用4平的线,放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的经验告诉我用4MM----6MM平方的铜线,我不知道用一平方铜线怎么算出来的?你最好解释一下谢谢
这是《建筑电气安装工程图集——设计·施工·材料   第一集 (第二版)》中的。

网友C:
看上面红线画的就是一平方线明敷时的电流,都比16A大。

网友Q:
绝对没问题,2.5平方的线的载流量22.5A

网友R:
4平方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S:
考虑到线的本身质量问题和机械强度,选择4平方

网友T:
绝对没问题,2.5平方的

网友U:
如果是我选电缆我会选4mm2的  在工业上稳定运行是第一 如果电缆质量上有问题就不好了 2.5应该可以我分析 但是现场环境复杂这点要考虑进去

网友V:
2.5平方的铜线在25度左右,明敷状态下,可以承载大约32A。这个数据是根据经验算法算出来的。
2.5平方的铜线,相当于4平方的铝线。4平方铝线承载能力为4X8=32A
应该是不会错的。
4平方铜线承载能力:6X7=42A
考虑各种环境因素,用4平方应该是够了的。
不建议使用1.5平方和6平方。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W:
2。5的可以用到25A,且每三相的每单相才5到6安培,不过像这种情况都会用4MM的。

网友X:
电机是怎样工作的~电机的启动电流时额定的3倍吧,导线的1平时5~8个电流。我看4平的好
不过我那会用2.5的硬铜线接的~在龙门吊上~也没事~呵呵

网友Y:
关于线经
为保险期间,最好用4MM2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