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我前两天在坛子里要在老程序中加一个键盘输入显示,来完成一个模拟量出。键盘输入是加上了(N2是新加上去的),但是传到屏上后发现,和以前正常操作不一样。以前应该是点击键盘输入显示后,键盘显示输入变为黄色,在键盘里输入数值,点击ENT再点击键盘输入显示,完成数值更改,再按键盘输入显示变为蓝色。可是现在无论按什么图中的几个键盘输入显示总会有一个是黄色的不能确认。而且想要选择其他的键盘输入显示,只能按ENT来选择,不能直接按来选择。
刚开始我以为是只改了屏的程序,没改PLC的程序新加的键盘输入显示地址不能确认造成的,可是我吧PLC的程序改了以后,情况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对应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没问题

楼主:
SW的4个功能是什么意思?
这4个功能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B:
Bit Invert  位反转功能。

摁1下位on,再摁1下位off;

楼主:
那是不是因为功能选错了?一开始选在BIT SET 上了。那为什么会影响了其他的也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风大哥,已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风大哥,已搞定~!
是怎么解决的,最好也能来说说。

楼主:
开关功能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