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我家一空调是三星KFRD-50LW/WSE空调,现在显示室湿的显示器总是24度,显示错误E1,说明书上是说传感器坏,换传感器,还是不行,有可能是电路板坏,请问电路板哪个地方坏会引起这种故障现像,越详细越好。因空调过了保修期,所以我想能修的话自己修,本人电工。谢谢了。也可QQ直接联系我,371234354,注明空调维修。

楼主:
还有一点,空调是被雷打掉的,保险也烧了,换了保险了能开机,但就是出现了此故障

网友A:
哈,帮上不忙,顶起来先!

网友B:
传感器的引线那开始倒线路

网友C:
换个线路板50大洋

网友D:
呵呵;换修空调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个线路板50大洋
可以考虑换主板。

网友F:
看看取样比较电路和运算放器(如果有的话),如果直接送入单片机的话那就只能换板了。还有更换的传感器温度曲线和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G:
传感器是原先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