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故障现象是开机出线故障代码OH1 和OH3
OH1散热片过热
OH3变频器内过热
这两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檢查風扇是否運行正常,散熱片上是否脊灰過多?

网友B:
我们的也是5000G11S也有这种现象,还后就没有了,可能就是散热不好的原因。

网友C:
停机一段时间再开看一下;
如果一上电就报这个,恐怕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