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在程序里经常看到别人使用语句:

                                         SET  SAVE

在LAD图里,一般是当方框指令执行正确后,那么BR为1,ENO也为1;执行出错的话那么都为0;

在编写FB或者FC块程序中,好象都要对BR位进行管理,很多都使用  SET   SAVE    或者直接给(SAVE)线圈接通.

我不知道给BR位赋一个状态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恳请大家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ENO的状态由BR位决定,而FB或者FC的是否正常调用取决于ENO。

这是IEC61131规定~西门子只是遵循了这个规定。

网友B(2010-01-08):
如果BR位管理不当,会产生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