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现在有一种电脑可以连接电视,在电视上看电脑里的电影,这对电视有什么要求?电脑连接电视的线是什么线?

网友A:
这就是拿电视当电脑显示器用,有些电视机有这功能有些没有

网友B:
楼主应该这样问:现在有一种电视可以连接电脑,在电视上看电脑里的电影,这对电视有什么要求?电脑连接电视的线是什么线?

网友C:
VGA线,前几天才买了一条 15元

网友D:
我家电视就是可以作为显示器与电脑连接的,不过一直还没有试过与电脑连接使用

现在好像还有一种电视可以插U盘的,这样也可以看U盘里所存储的视频文件了。

网友E:
除了vga,还有数字线,还有高清线……
看你电视有没有插口了~~

网友F:
楼主的提问不妥,按3楼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能否在电视机上看电脑里的电影,应理解成电视机就是一台显示器。能否观看,取决于电视机具备些什么输入端子?因为现在电脑显卡的输出信号类形是很多的,如:DVI输出、VGA输出、S端子输出、色差输出。你的电视机支持哪种类形的输入信号,就选用对应的连接线就行了。对于古老的电视机只有AV输入的,还可以考虑用台转换器把VGA信号转换为AV信号。此外还要看你的显卡是不是双头显示的,这样连接要方便点。再一个就是还要考虑音频线的连接问题。
如果楼主有兴趣,并且有这方面的需求,建议到我的博客上看看以下博文。

“用淘汰电脑打造家庭影音中心”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65554
“实战电脑一拖二”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90641
“电脑一拖二技巧六则”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99120

网友G:
VGA 转AV 线

有的电视带有VGA 接口,液晶电视好像很多带的

楼主:
原来这么复杂,看来用什么线主要还是要看电视有什么接口

网友H:
呵呵;有的电视直接就带电脑显示器的VGA接口;

网友I:
用VGA线10元一根

网友J:
现在很多电视(如高清,液晶,等离子等电视)都有VGA功能,可以直接当显示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VGA线10元一根
一根这样的线有多长?我需要大概4米,有这么长的吗?

网友K(2009-11-12):
现在的液晶电视一般都可以呀

网友L:
如果你的显卡有s-vdio接口,这个应该是最方便的,不过没看到有4米长的这个线。

网友M:
现在出的液晶电视都带有这方面的插口了

网友N(2009-12-25):
呵呵!还是第一次听说,呜呜,太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