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29):
各位大侠,本人是一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在MOV D0 D20中,D0的数据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网友A:
1、你可以用你的编程软件给D0赋值。
2、你也可以通过程序给D0赋值。
3,你可以通过触摸屏给D0赋值。
4,你可以使用任何可能给D0赋值的方法去做。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这段如果在程序中,在程序的其他地方肯定会给D0赋值的,你可以查找看看

网友D:
呵呵;
如果连触摸屏的话,D0可能被系统占用;

楼主:
这个是和触摸屏连的,我在PLC程序里没找到D0的赋值

网友E:
那就到触摸屏程序中查看,会有用到这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