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听员工描述说,只听一声巨响,变压器下出现了一团火,并烧着了下南的草皮,我去时,跌落式开关掉了一个,我把另两个也拉了下来,发现油箱上有很多油,地上也有很多油.这是个加油站用的很小的变压器,好像没有什么俣护,我测了下二次侧的电阻,三相都一样,2K档显示0.01,我觉得可能是高压侧接地,或短路了,不然喷油后不会把地上的草皮都烧了,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可能是重瓦斯了

没地方排气,爆掉防爆玻璃了

网友B:
应该一次侧有问题,短路或严重过载,造成变压器内部压力过高,使防爆管动作变压器油喷出(因容量较小,压力保护应为防爆管,不一定是压力释放阀)

网友C:
换变压器啦

网友D:
变压器喷油是由于相体内的压力过大,造成相体不能成受才喷的油,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相体严重变形,该换了

网友E:
你用什么表测的,变压器用2K的电阻档你能测它好坏,你牛!

网友F:
牛,用2K的电阻档你能测变压器好坏.一次侧有问题,爆掉防爆玻璃.

网友G:
换变压器吧,有释压器的,有呼吸器的,温度计的

网友H:
用电桥及其2500V的兆安表测一下就知了,地上草皮是二相令克带负荷跌落造成弧光短路造成的,如你当时在令克底下哪不好了,至少成了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