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我想用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实现对电动机的定时功能,电源打开电动机工作,同时定时开始,时间到电动机停止工作。时间继电器用的是ST3P-A系列,接触器用的是XJ02系类的,但不知道怎么接线。ST3P-A继电器的引脚为:2-7为电源、1-3、8-6为延时常开,1-4、8-5为延时常闭,XJ02接触器的引脚为:前面为1/L1、3/L2、5/L3、13NO、A1、A2,后面为2/T1、4/T2、6/T3、14NO、A2.哪位高手帮忙指导下,给个电路图详细点的最好能把各个接线引脚都标出来。谢谢!!!!!!跪求!!!!!急……

网友A:
你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串联到,时间继电器得常闭上不就行了吗?
等时间继电器到时间 常闭打开 电机不就停止了吗?

网友B:
楼主你找个身边的高中的学生帮你完成

网友C:
ST3P-A记得好像是带顺动触头的时间继电器

ST3P-C 才是全延时触头的

建议用电脑时间控制器,12段定时开关,可以设置星期几,35元

网友D:
电源开关串联到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触头,串联到接触器的线圈控制回路中,即可。

网友E:
还是去学学电力拖动.

网友F:
时间控制器

网友G:
还不如找个微电脑控制开关

网友H:
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去控制接触器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