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问题

楼主(2009-09-29):
这里有没有真正的永宏厂售后服务的?
我用的PLC根本就没办法运行,数据走不准,误差太大,我希望能有永宏厂商联系我,帮我解决或者解释问题。
1.数据不准,比如我分三等份,每等份脉冲1066.但数据显示或多或少,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误差有30~50左右。每个角度明显偏差。
2.M1996~~M1999根本运行不了,我使用M1996和M1997做一个运行次数的加法,根本就不能加上数。最终显示都是0
3.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PLC里面运行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乱七八糟跑。
4。数据表在运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比如,同一个数据,自动可以走,手动却不行。
5.数据走完,不按数据停机,而是继续运行,换了所有的控制方式都不可以。为什么走的不是数据?
6.程序修改非常头大,比如,更改一个豪不相关的开关步序,很可能整个程序都乱了。
还有很多说不完的问题,我希望厂商能有一个解释,或者上门服务。因为我一下子买了8台FBs-40MCT的,都出现不同的问题,机器全部运行不正常。就算了程序写的有问题,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帮助。

网友A:
类似的程序在别的品牌的PLC上运行不问题吗?
如果吴工是常做这些程序的的, 也在别的PLC上运行正常的,只是为了节约成本而改用了永宏的话,说明永宏真是有问题了。

网友B:
有问题就有原因,找不出原因就主动找技术支持.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C:
在哪买的,找谁!我用过永宏的还不错。

网友B:
1.数据不准,比如我分三等份,每等份脉冲1066.但数据显示或多或少,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误差有30~50左右。每个角度明显偏差。

不知道您是怎么观察和对比的?是对DR4088-DR4094的数据和对比还是对编码器采集过来的数据进行观察和比较? 这个结果可能不是不一样的。再就是建议查程序。可能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但是每个牌子的PLC都有编程的小技巧。建议和谁买找谁问个明白

2.M1996~~M1999根本运行不了,我使用M1996和M1997做一个运行次数的加法,根本就不能加上数。最终显示都是0

出现这个问题绝对是程序的问题,永宏用户手册里面有M1996~~M1999这个使用范例,可以参考。在140指令中最后一步执行完毕并结束,对应M1996~~M1999才会ON,如果140指令中最后一步执行完毕后循环跳到第一步,那么对应的M1996~~M1999不会ON。如果对应M1996~~M1999还和别的继电器串联,要注意时序问题,否则就算140指令最后一步执行完毕结束,对应的M1996~~M1999也不会ON的。

3.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PLC里面运行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乱七八糟跑。

看你怎么用了,具体出现问题你和谁购买你可以找他们进行技术支持。

4。数据表在运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比如,同一个数据,自动可以走,手动却不行。

 看你怎么用了,具体出现问题你和谁购买你可以找他们进行技术支持。

5.数据走完,不按数据停机,而是继续运行,换了所有的控制方式都不可以。为什么走的不是数据?

 是不是单位设置不正确?1000PS 或者1000Ut 实际走脉冲值是不一样的。建议找技术支持

6.程序修改非常头大,比如,更改一个豪不相关的开关步序,很可能整个程序都乱了。
  这个要看你编程的逻辑啦。

总之,出现问题要找帮助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问题我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现在就写一个走500 脉冲的程序,走下来非常的准确。但是把相同的写法写进正的程序里却不行了。就算是只运行这一步都不行。我运行的都是PS方式。也许的确是和其它品牌的PLC不一样,我没有能够理解它的编程方式。但是我目前找不到能到现场的售后服务。所以只好对永宏放弃了。
 现在己经改回用松下PLC。基本上是一次就写好了。2K步程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就是觉得编写起来还是要顺手一些。

网友D(2010-01-02):
我用过永宏的还不错

网友E(2012-11-07):
不会吧 我用永宏控制4轴都没问题

网友F:
针对您这个问题,建议您问问卖你PLC的公司,您也可以打永宏的客户服务热线:400-821-1559联系一下。编程只是个熟练的过程,用着用着就熟练了。

网友G:
永宏PLC我用过,没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楼主最好找供货商解决下问题